[求助] 在衬底走金属层影响大吗

楼主(2025-06-11):
用的倒比管,管子上放不下线了,在衬底上走线寄生大吗

网友A:
衬底怎么走线?

网友:
看频率 低频的问题不大

网友:
衬底走不了线的  如果你要用硅做连接线 电阻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怎么走线?

就是用其他层的金属,我想看这样寄生电容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其他层的金属,我想看这样寄生电容大不大

走其它层那不是随便走么?线不从管子上过就从衬底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