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hy BER 如何仿真

楼主(2025-06-12):
  phy BER 如何仿真 ?
bit error rate  =BER

听说有人写verilogA .. 大约如何如何操作?

网友:
建议用verilog-ams
不关心的模块写成模型,关心的用电路。这样的好处是混仿和纯模拟仿真都支持的很好。不然跑婚房还要写AD/DA的rule。
跑纯模拟就spectre,跑混仿就注意一下模拟电路的精度速度,原则上还是关心的就设置精度高一些,不关心的就低一些,跑不出来就重新设置。
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盆小换缸,缸小就把人陷进去了。

我理解你说的PHY是既有数字,又有模拟,所以混仿应该是为主的。

至于BER是和协议相关的,需要根据协议里规定的东西区构建激励(可以verilog-ams构建),具体你是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