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结构问题

楼主(2025-06-12):
下面这张图展示了一个传统结构的BGR,为什么没有人在Q1的集电极串联一个R1的电阻(如下图红色所示),使得Q1和Q2的Vce一致呢?

楼主:
参考论文

网友A:
啊,为啥要让Q1Q2的VCE一致就是要让他们的VCE不一致啊

网友:
You can use R1 over there if you use NPN instead of PN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为啥要让Q1Q2的VCE一致就是要让他们的VCE不一致啊

考虑BJT的厄利效应, Ic = Is * exp(Vbe/Vt) * (1 + Vce/VA),只有Vce一致的情况下,R1上的压降才会是 ΔVb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BJT的厄利效应, Ic = Is * exp(Vbe/Vt) * (1 + Vce/VA),只有Vce一致的情况下,R1上的压降才会是 Δ ...

但是这里不是B和C短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里不是B和C短接了吗

所以VBE的区别就导致了VCE的区别啊,这两个BJT不是要VCE一致吗?

网友:
压差没法通过电阻跨工艺角匹配

网友:
等会,为啥要考虑厄利效应 ,这就类似于你看拉扎维书上很多时候做理论分析的时候没有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一样,先假设理想情况,在考虑各种二阶效应对它的影响,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厄利效应需要VBEVCE很大影响才显著,但是这个bandgap在设计使用的过程中,我还真没见过这个电压很大的,因为BJT的电流和电压是指数关系,所以如何电压很大电流会上升的很快,所以一般这两个电压也就0.7V左右,此时厄利效应并不明显,可以忽略

网友:
很多工艺PNP  C端只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