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 borrow time在前端如何设置约束

楼主(2025-06-12):
遇到问题:blcok和top报同一条path,有且仅有latch的time_given_to_startpoint值不一样,导致top slack为-189ps。
进展:目前分析得出time_given_to_startpoint值差异主要是clock skew差异被算到time_given_to_startpoint值上了。(右图可以看出block和top的lauch capture clock skew都仅有10ps,显然有问题)。我们尝试设置PT选项set_max_time_borrow 0 $latch_name,不让其borrow time之后,clock skew为block=92ps,top=304ps,并且top也有了CRPR补偿了172ps,最终top path slack为-34ps,我们认为这样path的才是比较正常。

提问:现在想在前端对latch设置约束,请问能者该设置哪种比较合理?如何判断?目前网上搜索下来有两种方式:
1、set_max_time_borrow 0 $latch_name (相当于认成reg)
2、set_app_var timing_enable_through_paths true(相当于认成buf)

网友(2025-08-15):
这两个看法都是不对的
1、set_max_time_borrow 0 $latch_name (相当于认成reg)
reg2latch setup check和 reg2reg是不一样的,hold check 更加不一样。
2、set_app_var timing_enable_through_paths true(相当于认成buf)
并不是认成buffer, 而是sta分析不是以segement的方式进行,而是将信号的整个传播过程做分析。

网友:
另外,你设max_borrow =0,是否考虑过真实电路里latch会产生borrow,set_max_borrow一般是告诉工具这里不能借这么多,所以需要优化,而不是不这样分析真实芯片就没v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