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在生成symbol时出现以下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5-06-12):
请教大家出现这个报错是什么理由,没查到方法

网友A:
te和tr定义了么?

在菜单栏View==> parser log file 可查看compile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和tr定义了么?

在菜单栏View==> parser log file 可查看compile结果

感谢回复,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