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衬底电位问题

楼主(2025-06-12):
有负压电路的芯片,有的芯片衬底(芯片背面)接的是GND,有的接的是VEE负电,这两种接法都可以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工艺中有外延或者DNW来实现独立的PWELL,可以这么接。否则只能接最低电位。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三阱工艺的话可以,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不能让MOS寄生PN结正向导通,任何一个导通都会导致很大的漏电流且该漏电流没有任何收益,纯纯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