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 24.10 vcs1和vcsMsgReport1 cannot execute: required file not found

楼主(2025-06-12):
软件在centos7.9 没有问题,在ubunut 24.10 上运行报错,求解决方法

网友A:
这个bin路径不在你的PATH里,他没找到。
需要在${VCS_HOME}/bin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PATH
export PATH=$PATH{VCS_HOME}/linux/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n路径不在你的PATH里,他没找到。
需要在${VCS_HOME}/bin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PATH
export PATH=$PATH: ...

抱歉,弄错了。

正确的方法是启动时指明64位环境。
vcs -full64 ...

网友(2025-08-21):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2025-10-13):
执行 file xxxxxxxx/vcsMsgReport1

可以看到返回了
"ELF 32-bit LSB executable, Intel 80386, version 1 (GNU/Linux), dynamically linked, interpreter /lib/ld-linux.so.2, BuildID[sha1]=8e03218a3c490f18ea96797d77a1f6a9de249637, for GNU/Linux 2.6.32, stripped"

说明需要 32 位的 ld-linux.so.2 运行环境

Ubuntu的话执行以下指令就行 (会出现 /lib/ld-linux.so.2)
sudo dpkg --add-architecture i386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install libc6:i386

(AI真是太好用了有没有懂的

网友:
执行 file xxxxxxxx/vcsMsgReport1

可以看到返回了
"ELF 32-bit LSB executable, Intel 80386, version 1 (GNU/Linux), dynamically linked, interpreter /lib/ld-linux.so.2, BuildID[sha1]=8e03218a3c490f18ea96797d77a1f6a9de249637, for GNU/Linux 2.6.32, stripped"

说明需要 32 位的 ld-linux.so.2 运行环境

Ubuntu的话执行以下指令就行 (会出现 /lib/ld-linux.so.2)
sudo dpkg --add-architecture i386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install libc6:i386

(AI真是太好用了有没有懂的

不过 Ubuntu24 的 Linux kernel 是 6.*,而 vcs2024 支持 Ubuntu: 3.0*, 3.1*, 4.4*, 4.1*, and 5.*
有点点内核不匹配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