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华工艺提后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6-12):
如图,目前在用上华一个0.153_cmos_en_G2工艺,提后防时候弹出来这个问题,

error  pex68 on line 7635 of svrf generated from tvf specification not supported with this calibrated rules version pex map
说此校准规则版本pex映射不支持根据tvf规范生成的svrf第7635行上的错误pex68。
去对应规则文件找了7635行,这一行是换行空白的,而且并没有发现pex68一类的错误,
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

网友A:
有注意到rule file中的option都配置的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注意到rule file中的option都配置的正确吗?

你好 颜佬,上次看到你退群了,很惋惜没有加上你,没想到还能遇上,幸会。

rule file中的配置都是正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根源问题在于新工艺对于PEX MAP这几行没有将其注释掉,导致有错,将其按照以前老版本将其注释掉后,就解决了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