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5-06-12):
网表中都是gtech,并没有转换成库中的器件

我直接调用的 比如DEL4V1_7TV50这种翻译成功了,但是是dont_touch,综合脚本中我并没有设置dont_touch,有点搞不明白了

网友A:
log里的Error都清完了吗?

网友:
感觉像是标准单元库没有设置成功,去log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里的Error都清完了吗?

log里没error,warning只有这几个

楼主:
这是整个的log,孩子卡了一天了,救救孩子吧

网友B:
没有执行link命令吧?elaborate后要执行link,再compil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执行link命令吧?elaborate后要执行link,再compiler

加了一下,最后结果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执行link命令吧?elaborate后要执行link,再compiler

加了一下

网友C:
看了你的log,你的库里好像就没有std cell的db啊,你也没执行link,就没映射成标准单元库里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log,你的库里好像就没有std cell的db啊,你也没执行link,就没映射成标准单元库里的cell ...

scc018v3ebcd_uhd50_rvt_ss_v4p5_125c_ecsm.db 这个就是std_cell的db。刚才加了link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log,你的库里好像就没有std cell的db啊,你也没执行link,就没映射成标准单元库里的cell ...

我试了加上link,最后结果一样,我这贴不了图,审核一直不过。std_cell的db就是scc018v3ebcd_uhd50_rvt_ss_v4p5_125c_ecsm.db这个吧? 有的啊

link

  Linking design 'mq320k_top'
  Using the following designs and libraries:
  --------------------------------------------------------------------------
  * (25 designs)              /home/EDA/prj/5_dc/mq320k_top.db, etc
  scc018v3ebcd_uhd50_rvt_ss_v4p5_125c_ecsm (library) /home/EDA/prj/2_lib/standard_cell_lib/scc018v3ebcd_uhd50_rvt_ss_v4p5_125c_ecsm.db
  dw_foundation.sldb (library) /opt/synopsys/syn_2022.03/T-2022.03-SP2/libraries/syn/dw_foundation.sldb
  SP018V3EBCDD5SVRP_max (library) /home/EDA/prj/2_lib/io_lib/SP018V3EBCDD5SVRP_max.db
  S018V3EBCDEFUSE_SISO64B3M_V0.2.5_ss_1M_V4p5_125C (library) /home/EDA/prj/2_lib/efuse_lib/S018V3EBCDEFUSE_SISO64B3M_V0.2.5_ss_1M_V4p5_125C.db

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加上link,最后结果一样,我这贴不了图,审核一直不过。std_cell的db就是scc018v3ebcd_uhd50_rvt_s ...

那是我看错了,我一开始以外你这个db是一个macro的。

你现在执行了link命令,成功的话log中会报successfully linked相关的信息,失败了的话也有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或者cannot resolve reference之类的warning error,先去log里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加上link,最后结果一样,我这贴不了图,审核一直不过。std_cell的db就是scc018v3ebcd_uhd50_rvt_s ...

另外最好还是检查一下这个std cell的lib,看是不是power switch之类的,那种就没有基础的逻辑cell。

在放db的文件夹附件应该有对应名字的lib可以打开看,你去db同名的lib中搜一搜有没有an2 buf inv之类的cell,如果有的话说明它是基础逻辑cell的库,那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最好还是检查一下这个std cell的lib,看是不是power switch之类的,那种就没有基础的逻辑cell。

在 ...

有基础逻辑的,这块应该没问题,我刚才回复的就是link之后执行的内容,没看到相关的信息,可能是这里出的问题?我再看看这块

网友:
又看了看你的log,感觉我能想到的问题都没有了,找不到原因,等等大佬们看看吧

网友:
从你的log 看,compile_ultra 下面虽然只是出现个Warning,但是下一行是个0, 这个有可能你的compile_ultra 就没有执行成功
你有用到iso/lev cell 吗? 有用到power domain 的命令吗? 如果有用到iso/lev cell,但是没有用到power domain 的命令,可以试试在compile_ultra 之前加上set mv_allow_upf_cell_without_upf true, 然后再看看compile_ultra 是否能执行成功

网友D:
RTL 和 UPF不兼容。两种方法(二选一)
1. RTL 里不要例化 macro pg_pin 的连接;
或:
2. 把 macro lib 里的 pg_pin 修改为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RTL 和 UPF不兼容。两种方法(二选一)
1. RTL 里不要例化 macro pg_pin 的连接;
或:

感谢解答。这是个单电源域应用,我没写upf。有一个给efuse供电的avdd,rtl中不带pg会报这个。
Information: Verilog connection found to PG pin u_pad_ring/u_AVDD/SVDD1ANP. The Verilog reader will use PG netlist mode. (UPF-711)
Note - message 'UPF-711' limit (1) exceeded.  Remainder will be suppressed.
Error: The power pin VDD on the cell u_delay1 is unconnected. (UPF-581)
之后我就将rtl改成带pg的,我估计电源这里错了。我今天试了一下单独综合各个模块,都是可以的,从top综合就不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这是个单电源域应用,我没写upf。有一个给efuse供电的avdd,rtl中不带pg会报这个。
Informatio ...

所谓 RTL 和 UPF 不兼容,指的是 RTL 和 lib 文件里的 pg_pin 写法不兼容,因为 pg_pin 是给 UPF 流程用的。
项目本身不用 UPF,但用了带 pg_pin 的 lib,RTL 也要遵循 UPF 兼容写法,比如 RTL 里不要例化/连接 macro 的 pg_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