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布局后,verilogin导入网表和版图进行对比,一直出错误

楼主(2025-06-12):
如图,初学数字IC后端流程,在进行LVS时,设置了大小写对比,但是还是出现这个几个错误,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佬帮助下

具体LVS错误

具体LVS错误

网友A:
是不是真的没接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真的没接地啊

接地了吧,sroute和trial route,就是步骤中的place了tie cell,第一次用,导出网表直接导出不知道有影响吗

网友A:
只要你tie cell设置了globalNetConnect 连接关系,也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tie cell设置了globalNetConnect 连接关系,也没啥影响

设置了,具体提示是

网友:
有可能是其他连线导致的错误,你可以定位到版图,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B:
layout上那几个报错的线有连接到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上那几个报错的线有连接到地吗

Compressor3to2  #(.WIDTH_PDC(WIDTH_M+11)) u_32_S1G1(.in1( {{(4){CodeB_PP[3][WIDTH_M]}},CodeB_PP[3],6'd0}  ) ,  .in2( {{(2){CodeB_PP[4][WIDTH_M]}},CodeB_PP[4],8'd0} ) , .in3( {CodeB_PP[5],10'd0} ) ,.sum(S1G1_sum),.carry(S1G1_carry));  我找到了,都是报错这个压缩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Compressor3to2  #(.WIDTH_PDC(WIDTH_M+11)) u_32_S1G1(.in1( {{(4){CodeB_PP[3][WIDTH_M]}},CodeB_PP[3] ...

导出版图网表中的结果为   function_gen_Compressor3to2_00000017_1 u_32_S1G1 (.in1({ FE_OFN326_CodeB_PP_51_,
                FE_OFN326_CodeB_PP_51_,
                FE_OFN326_CodeB_PP_51_,
                FE_OFN326_CodeB_PP_51_,
                FE_OFN326_CodeB_PP_51_,
                CodeB_PP[50],
                CodeB_PP[49],
                CodeB_PP[48],
                CodeB_PP[47],
                CodeB_PP[46],
                CodeB_PP[45],
                CodeB_PP[44],
                CodeB_PP[43],
                CodeB_PP[42],
                CodeB_PP[41],
                CodeB_PP[40],
                CodeB_PP[39],
                FE_UNCONNECTEDZ_6,
                FE_UNCONNECTEDZ_7,
                FE_UNCONNECTEDZ_8,
                FE_UNCONNECTEDZ_9,
                FE_UNCONNECTEDZ_10,
                FE_UNCONNECTEDZ_11 }),
        .in2({ CodeB_PP[64],
                CodeB_PP[64],
                CodeB_PP[64],
                CodeB_PP[63],
                CodeB_PP[62],
                CodeB_PP[61],
                CodeB_PP[60],
                CodeB_PP[59],
                CodeB_PP[58],
                CodeB_PP[57],
                CodeB_PP[56],
                CodeB_PP[55],
                CodeB_PP[54],
                CodeB_PP[53],
                CodeB_PP[52],
                FE_UNCONNECTEDZ_12,
                FE_UNCONNECTEDZ_13,
                FE_UNCONNECTEDZ_14,
                FE_UNCONNECTEDZ_15,
                FE_UNCONNECTEDZ_16,
                FE_UNCONNECTEDZ_17,
                FE_UNCONNECTEDZ_18,
                FE_UNCONNECTEDZ_19 }),
        .in3({ CodeB_PP[77],
                CodeB_PP[76],
                CodeB_PP[75],
                CodeB_PP[74],
                CodeB_PP[73],
                CodeB_PP[72],
                CodeB_PP[71],
                CodeB_PP[70],
                CodeB_PP[69],
                CodeB_PP[68],
                CodeB_PP[67],
                CodeB_PP[66],
                CodeB_PP[65],
                FE_UNCONNECTEDZ_20,
                FE_UNCONNECTEDZ_21,
                FE_UNCONNECTEDZ_22,
                FE_UNCONNECTEDZ_23,
                FE_UNCONNECTEDZ_24,
                FE_UNCONNECTEDZ_25,
                FE_UNCONNECTEDZ_26,
                FE_UNCONNECTEDZ_27,
                FE_UNCONNECTEDZ_28,
                FE_UNCONNECTEDZ_29 }),
        .sum(S1G1_sum),
        .carry(S1G1_carry));

楼主:
各位大佬,innovus导出网表时,如何把FE_UNCONNECTEDZ_12 连接到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