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种ESD的CC问题如何定位和改善呢?

楼主(2025-06-12):
这种ESD的CC问题如何定位和改善呢?

网友A:
先做失效管脚相关联的I-V曲线,再根据I-V曲线做热点分析,在根据热点分析做磨片分析

网友:
热点分析和磨片分析是可以让别人帮做的吗?还是要自己根据iv曲线去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失效管脚相关联的I-V曲线,再根据I-V曲线做热点分析,在根据热点分析做磨片分析 ...

I-V曲线是做ESD的机构提供的吧?

网友B:
找ESD机构要pre-IV和post-IV, 对比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调整pin脚电压做热点,好片和坏品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不一样的亮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ESD机构要pre-IV和post-IV, 对比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调整pin脚电压做热点,好片和坏品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 ...

网友:
引用 楼主:
I-V曲线是做ESD的机构提供的吧?

嗯,都是ESD测试机构提供,但是需要看IV曲线哪一段的热点需要自己提供说明或者在I-V曲线标注,热点也只是一个参考(可能存在假错),最终还是得通过磨片看损伤点具体位置和损伤情况来分析

网友C:
小白提问,CC是什么

网友:
CC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失效管脚相关联的I-V曲线,再根据I-V曲线做热点分析,在根据热点分析做磨片分析 ...

热点分析是EMMI?跟OBIRCH(Optical Beam Induced Resistance Change,光束诱导电阻变化)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提问,CC是什么

curve compare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点分析是EMMI?跟OBIRCH(Optical Beam Induced Resistance Change,光束诱导电阻变化)有什么差别?
...

热点分析有很多种,测试结构会根据I-V曲线选择一种或者多种方式来分析热点,EMMI,OBIRCH,InAsGa等根据电流大小、热效应等选择,这个测试厂家会选择合适的方式,不需要我们提供测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