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到高压的levelshift设计求助

楼主(2025-06-12):
最近在做如图所示的5V-24V的level shift,在设计过程中遇到一些需要tradeoff的点想咨询一下。
首先VBH偏置给的19V,VBL偏置给的5V。M9-M12用的都是高压DEMOS,剩下用的5Vmos管。
基础的设计保证M13、M14这两个NMOS的W/L大于M7、M8这两个PMOS。想要实现输入信号为100Mhz下,对N5和N6节点的电容不断充放电。这里遇到第一个问题,想要非常快的充电到24V,那么就要求上方交叉耦合的PMOS电流能力更强;但这样在电容泄放时,PMOS向下注入的没用的电流就会非常大(不必要的功耗)。理想情况下,对N5节点充电时,M12是完全没有电流的,只有M10向下充电;对N6节点放电时,M9应该是没有电流的,只有M11向下抽取电流。怎么样才能最接近这种理想情况呢?
第二个问题是,M9-M12这四个高压MOS的Body应该接到哪里?一开始都接到自身的source,结果发现N1-N4在变化的时候会超电压,比如VBL为5V,N4或N3在从低到高跳变时会到10V。
第三个问题是,在输入为CLK信号时,各个节点在从高变低时,会有维持一段较低电压再完全降到0V,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第一个问题: N5 N6节点电压是0V 和24V, 那么节点的电容充放电是必须的,电流大小不影响功耗,只影响充放电时间,即转换速度。减小功耗只能减小节点寄生电容。
第二个问题:不需要低压NMOS,直接驱动高压N DEMOS,这样就没有body问题。
第三个问题:没看懂。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如果低压转高压不好做,可以low->mid->high,论坛上讲levelshift的资料有提到过

网友:
第二个问题,我当时采用二极管钳位,来防止过压风险。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在上电完工作工作过程中发现N1、N2输出不对称,发现是初始上电后N1节点处于电源电压,但N2节点电压比VBH还要低,所以在后续每次翻转过程中,N2的电压变化范围都要比N1大很多导致两侧不对称,这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在上电完工作工作过程中发现N1、N2输出不对称,发现是初始上电后N1节点 ...

N1  N2各并联一个电阻到24V高电平。

网友A:
hello请问第三个问题解决了吗,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在N1节点上输出低压很低,这样上面的5V PMOS容易break down,我这里输出电位是需要变化的,所以不太好做限压保护

楼主(2025-07-23):
引用 网友A:
hello请问第三个问题解决了吗,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在N1节点上输出低压很低,这样上面的5V PMOS容易break  ...

我是接的齐纳管保护的,你可以试试加个电容可能是变化瞬间反踢造成N1电压下降,这样的话可以在N1和电源之间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