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创建AXI 接口ip,读取错误

楼主(2025-06-12):
使用vivado的 “Create a new AXI4 Peripheral ”选项创建了自定义的IP,共96个32位的寄存器,但程序中只能读到0~63 ,第64个之后是有数据的(也试过赋值常量做验证),但读后一直是0 ,有什么建议排查的吗?

网友:
地址位宽不够吧? 地址是不是只设置了6?
CHIPSCOPE 抓下波形, 分析就知道了。

网友(2025-08-17):
一般来说自定义IP指定寄存器个数后地址位宽是自动分配的,位宽不够的概率较小,可以看下地址范围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