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是什么加密算法?

楼主(2025-06-12):
请教下,有哪位坛友知道S公司的lic里的&PID是用的什么加密算法?

VENDOR_STRING=^1+S&PID=abcdabcd&

网友:
只知道那个fuck

网友:
这题我会

楼主:
高手,能指点一下吗?感谢!

网友A:
某些接口IP安装,要lic支持,而这个跟project name相关。 PID是一种项目名在license的加密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接口IP安装,要lic支持,而这个跟project name相关。 PID是一种项目名在license的加密对应。 ...

这个知道,就是想请教下,这个是用什么算法加密的?

网友B:
ida 打开dw_extract, 利用findcrypt 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感兴趣可以按图索骥 分析一下PID 的比较过程,很快就会发现

网友(点评):
说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a 打开dw_extract, 利用findcrypt 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感兴趣可以按图索骥 分析一下PID 的比较过程,很快 ...

好的,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a 打开dw_extract, 利用findcrypt 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感兴趣可以按图索骥 分析一下PID 的比较过程,很快 ...

再请教下,跟踪的话是运行dw_extract对吧(因为 *.run 没法直接用调试器run),请问下dw_extract的参数该怎么写?一直跑不起来~ 谢谢啦!

网友C:
调试选项为 -project "abcdef12" ./dw.dat

不要问如何得到 dw.d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选项为 -project "abcdef12" ./dw.dat

不要问如何得到 dw.dat

老大,这么写run 不到sclIsValidProject就结束了,跟踪不到比较的地方啊,能不能再指点下?

Extracting files: start (0%) => 然后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a 打开dw_extract, 利用findcrypt 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感兴趣可以按图索骥 分析一下PID 的比较过程,很快 ...

@phoenixson

哦,原来是这样,多谢指点!算法弄明白了,但是dw_extract动态调试还是没搞定,总是Extracting files: start (0%) => 然后就结束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如果能再指导下就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