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D触发器

楼主(2025-06-12):
求助大佬,仿真没有波形

网友:
没加电源

楼主:
加了的,电源封在symbol里了

网友A:
封中在哪儿symbol里?注意vdd不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中在哪儿symbol里?注意vdd不是电源

参考这个触发器结构设计的,那电源要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中在哪儿symbol里?注意vdd不是电源

参考结构是这样的,那电源要加在哪里

网友B:
沿采样后的锁存就有问题,TG内部电路是不是真的接对了,TG一般也不这么画symbol,锁存这里也很奇怪的命名ANDNOR?参考电路是一个NAND2,瑕疵太多不好分析

网友A:
电源就是加到电源线上。你的反相器、传输门电路图里应该有个vdd!或者类似的信号名,这是电源(线),相当于板子上的电源布线。一个板子咱工作,光有电源布线是不够的,还得哪个电源模块给它加上电。仿真就是用vdc给它加电。以!结尾的netName是全局的,在顶层加一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沿采样后的锁存就有问题,TG内部电路是不是真的接对了,TG一般也不这么画symbol,锁存这里也很奇怪的命名AN ...

传输门内部结构是这样的,

两输入与非门可以实现效果,就是命名不够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就是加到电源线上。你的反相器、传输门电路图里应该有个vdd!或者类似的信号名,这是电源(线),相当于 ...

传输门,非门,两输入与非门都加电了,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
好吧,那是加了。这么干的呀,这是没打算做版图的了

网友:
那就再说电路的问题。这个电路,两个锁存环正反馈都是一直工作的,那就要求你对反相器的尺寸有特别设计,确保传输门开启时,反相器和传输门级联后的驱动能力,超过正反馈环路中与非门/反相器的驱动能力,使得电路状态能反转过来。

网友A:
特别是c节点,如果电路里所有反相器都是一个尺寸,那么c节点必然没法翻转。因为前级增加一个传输门后,驱动能力只能比后面反相器直接驱动的情况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是c节点,如果电路里所有反相器都是一个尺寸,那么c节点必然没法翻转。因为前级增加一个传输门后,驱动 ...

我理解是什么原因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