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的trim问题

楼主(2025-06-12):
仿真all corner下bandgap的TC,跑1000个mc点也没有包括最坏的corner情况,那是根据mc的最坏情况去trim还是最坏的corner去trim?还是说一般根据mc结果去trim,all corner的trim是一种overdesign?

网友A:
Trim范围大于PVT±3σ或者6σ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m范围大于PVT±3σ或者6σ

意思是PVT下最坏的corner组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PVT下最坏的corner组合吗

PVT+mc 3sigma,相当于是PVT的作用加上MC的作用,相当于是最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