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IE4.0 CEM协议解读之均衡/插损

楼主(2025-06-12):
  • 发送器均衡
对于2.5GT/S速率的信号,对系统板和AIC板的发送端使用3.5dB的去加重可以有效的减少ISI(码间干扰);对于5GT/S速率的信号,对系统板和AIC板的发送端使用3.5dB或者6dB的去加重可以有效的减少ISI(码间干扰);对于8GT/S或者16GT/S速率的信号,对系统板和AIC板的发送端配置通常使用协议中的preset进行扫描配置,其中至少有一种满足spec眼图要求,则可说明通道设计风险较小,当然一般为了保证设计足够的裕量,仿真至少要保证两种以上配置满足要求;那么什么是去加重呢,它又是如何做到减小ISI的呢?简单来说,去加重就是为了补偿通道上过多的高频损耗,在信号发送端,简单粗暴地直接去掉一定量的低频成分,以保证经过通道后,接收端收到的信号,低频成分和高频成分叠加后能够恢复出正确模型的信号。详细地可能需要一个章节的内容来阐述,所以这里就长话短说到这吧。系统板还需要满足要求:a. 8GT/S的传输速率下,系统板的初始预设为P1、P7或者P8;b. 如果系统板插损大于12dB,在8GT/S的传输速率下,初始预设配置为P7或者P8,在16GT/S的传输速率下,初始预设配置为P7(这种额外的要求,可能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P7的预设值对信号的恢复能力是最强的,因此对于通道设计很差的情况下,先用P7配置来验证也是最快速得到满足spec眼图的方法);AIC卡还需要满足要求:a. 系统板损耗小于12dB的情况下,AIC在8GT/S速率下误码率要小于1E-4,配置为P1、P7或者P8;b.系统板损耗大于12dB的情况下,AIC在8GT/S速率下误码率要小于1E-4,配置为P7或者P8;c. AIC在16GT/S速率下误码率要小于1E-4,配置为P7;
  • 差分特性
(1)差分对内等长差分对内的PN skew会导致差模向共模的转换,而共模信号会加重EMI,因此,一般AIC要求对内skew为2.5mil,而系统板要求是5mil;(2)差分阻抗@5GT/S 阻抗要求68ohm~105ohm;@8GT/S 阻抗要求70ohm~100ohm;@16GT/S 阻抗要求72.5ohm~97.5ohm;注意,当前的阻抗要求只适用于电气拓扑章节所指的拓扑,其他形态的系统拓扑结构需要根据相应形态的spec来看阻抗的要求,如果产品的拓扑形态没有具体的协议与之对应,就用base Spec作为依据,不过,base spec应该是没有对阻抗做特别的说明,其实也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最终关心的是全链路的阻抗连续性,及与之关系紧密的差回损数据,只要整个系统的设计都可以自主把控,阻抗具体值也许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只要保证全系统的连续性就可以了。(3)插损@16GT/S 要求插损小于8dB,链路从金手指到芯片pad,包含芯片封装,不包含金手指连接器,一般芯片封装如果没有模型的话,可以按照1.5dB@8Ghz来留裕量;协议也要求了,从金手指到芯片的传输延时不能超过750ps,大约为4500mil左右,但是,这个长度应该也是来控制插损的,而插损跟板材和线宽等都有关系,也许只要满足插损的要求,长度超一点,风险也是可控的,如果不方便仿真的话,在FR4板材,用5mil的线宽,长度在4inch以内作为一个经验设计。

楼主:
部分图片鉴于文章大小限制未上传,如若影响理解,可以查看微信公众号crystalB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