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的spacing violation相关问题

楼主(2025-06-12):
小弟再powerplan时就遇到了的violation,route之后还更多了用加blockage的方法也消不了,请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A:
这种电源线的问题你route解决不了呀,route只是信号线;
你截的这两个图看不太出来,先自己检查一下电源线的分布和打孔对不对吧。我看你有点像从M6直接打孔到M1了,不要这样操作,要分布打,M6到M5,M5到M4,M4到M3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线的问题你route解决不了呀,route只是信号线;
你截的这两个图看不太出来,先自己检查一下电源线 ...

这些violation基本都是在corebox以外的边角位置,请问分布式打孔应该怎么操作,ring和stripemode不设置stacked layer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violation基本都是在corebox以外的边角位置,请问分布式打孔应该怎么操作,ring和stripemode不设置 ...

说实话看不太出来你这个violation是啥,只有你自己再看看了。

打孔的话你是用的脚本还是gui,不管哪种你都会指定top layer和bottom layer,你现有的方式应该是top=M6 bottom=M1,然后执行了一遍。应该这样:top=M6 bottom=M5,打一遍,top=M5 bottom=M4打一遍,top=M4 bottom=M3打一遍,一直到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