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怎么设置才能不用synopsys自带的designware库

楼主(2025-06-12):
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1、怎么设置才能不用synopsys自带的designware库
2、模块内部有的寄存器使用了正沿有的使用了负沿,该怎么进行约束

网友A:
除非对于最基本的算数运算单元比如加法器、乘法器、移位器等,完全使用最底层逻辑门来手工搭建,否则DC对于+/-/*之类运算符会自动调用DesignWare库进行优化实现。

网友B:
1.不调用Dw库的db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对于最基本的算数运算单元比如加法器、乘法器、移位器等,完全使用最底层逻辑门来手工搭建,否则DC对于 ...

但是我看之前后端给的网表都没有单独出现DW这种单元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调用Dw库的db就可以

我就只指定了dc的库,因为要转成gtech,然后他就自动调用了,然后不懂怎么把他剔除

网友A:
DC综合后映射到目标工艺库的网表,默认情况下把DW打平,所以看不到DW的例化。

你要转成gtech网表形式,那么设置target_library变量为gtech.db,在link_library里面加上gtech.db,把目标工艺库的db去掉;综合的时候直接调用compile命令不加任何选项,这样出来的gtech网表应该是只有纯gtech单元的例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综合后映射到目标工艺库的网表,默认情况下把DW打平,所以看不到DW的例化。

你要转成gtech网表形式,那 ...

感谢你的回复,不过我是加了工艺库的网表db,然后target也指定的工艺库的,但是搜到路径上有加dc的库路径,我list_libs确实看到抓取了gtech.db /standard.db/dw_foundation.sldb,然后在link之后compile之前生成的网表文件没有DW例化模块,但是compile_ultra生成的网表中就会有很多DW的例化模块

网友C(2025-11-27):
引用 网友A:
除非对于最基本的算数运算单元比如加法器、乘法器、移位器等,完全使用最底层逻辑门来手工搭建,否则DC对于 ...

请问,比如加法器,调用DW库中的单元是实现面积最小的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比如加法器,调用DW库中的单元是实现面积最小的解吗?

不是吧,你要面积最小解就要自己写算法,dw库感觉更像是tradeoff做的很好的ip,如果要某方面极致的话还得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