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是否有这种接法?

楼主(2025-06-12):
图中的M9管和另一个PMOS管,它们的栅极和漏极各自接在一起,是起到电流镜的作用吗?还是另有用处?看不懂了

网友:
这是一个差分电路吧。

网友:
M9和另一个pmos合并一下就好了。就是折叠共源共栅

网友:
简单看成三级差分运放;
第1级共源,第2级共源共栅,第三极看做共gate了。
VB偏置的MOS只是提供一个有源电阻负载,信号从第三极源极输入漏输极出

网友:
栅极相连,漏极相连,源极相连,衬底相连,那不就是两个并联的管子,当作一个管子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