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tessent2023的license

楼主(2025-06-13):
500资产
求一个tessent2023的license

网友A:
export SALT_LICENSE_SERVER=/license/license.d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SALT_LICENSE_SERVER=/license/license.dat

我用的是csh,所以环境变量如下配置:

setenv SALT_LICENSE_SERVER "/software/tessent/tessent_2023.3/license/license.dat"

执行tessent,还是报没有license(如下),请问该如何处理?

[panqiang@localhost run]$ tessent -shell
//  Tessent Shell  2023.3    Tue Aug 15 20:24:46 GMT 2023
//                Unpublished work. Copyright 2023 Siemens
//
//      This material contains trade secrets or otherwise confidential
//  information owned by Siemens Industry Software Inc. or its affiliates
//   (collectively, "SISW"), or its licensors. Access to and use of this
//     information is strictly limited as set forth in the Customer's
//                   applicable agreements with SISW.
//
//  Siemens software executing under x86-64 Linux on Fri Jun 13 02:17:09 PDT 2025.
//  64 bit version
//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1 x 2.6 GHz, 5786 MB RAM, 2048 MB Swap)
//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dftadvisor)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mtfastscanf)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fastscan)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mttsmembisr)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mtdesigneditorf)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mtmembisr)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mtijtagf)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mttsbscanf)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mtnsbscanf)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mtboundaryscanf)

//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mtscanpro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sh,所以环境变量如下配置:

setenv SALT_LICENSE_SERVER "/software/tessent/tessent_2023.3/ ...

你mac地址多少 我帮你重新做一个.   你的mac地址要和这个lic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mac地址多少 我帮你重新做一个.   你的mac地址要和这个lic一样

或者给你做lic的脚本,你自己做

网友:
你path了没

网友A:
先path下. 然后用: mgclicgen.py  mac地址

自己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path下. 然后用: mgclicgen.py  mac地址

自己做下

好的,谢谢!

先path下
     ---- 请问这个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path下. 然后用: mgclicgen.py  mac地址

自己做下

先path下
----请问这个是指运行下图中的1patch.sh命令吗?  要带什么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path下. 然后用: mgclicgen.py  mac地址

自己做下

网友B:
看私信,私信有两种教程

网友(2025-10-02):
引用 网友B:
看私信,私信有两种教程

大佬 可以私信发我下吗?感谢!

网友:
你好,请问我path之后,也python mgclicgen hostid生成了新的license.dat,也试过hostid=ANY,但是仍然报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请问该如何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