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教-SPECTRE破解

楼主(2025-06-13):
前辈们好,
我在安装SPECTRE之后进行破解的时候,无论是使用1patch还是pubkey_verify。都有一个报错:
92% ..../SPECTRE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PECTRE211/tools.lnx86/spectre/bin/64bit/spectre - skipping
即便文件权限是777都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我软件版本是SPECTRE211。

网友A:
用的什么系统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系统版本

CentOS7.9,默认内核3.10

网友B:
no matters i guess

网友C:
Spectre 211  1patch 就可以,没遇到过这个情况,另外,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直接换Spectre 241 吧。

网友C:
哦,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你是不是以 sudo 的身份去写的一个 NFS 挂载的目录?常见的情况下 NFS  挂载目录都会对root 身份的用户进行身份压缩,所以你用 sudo 或者切换成 # 去运行破解程序写安装在 NFS 挂载的驱器上的路径可能就是会遇到读写权限的问题,除此之外的可能性就是你的破解工具下的不对了。

网友D:
进入root后再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你是不是以 sudo 的身份去写的一个 NFS 挂载的目录?常见的情况下 NFS  挂载目录 ...

谢谢前辈,虽然不是这个情况,但是如果后面遇到了可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root后再破解

是root,不行。最后换了另一位前辈提供的方法,成功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nvironment variables set ?

yes ,and I have solved this problem.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 matters i guess

I switched to another cracking software.Then it was successful.

网友F(2025-11-14):
引用 网友C:
Spectre 211  1patch 就可以,没遇到过这个情况,另外,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直接换Spectre 241 吧。 ...

241目前好像还没有crack的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241目前好像还没有crack的方法吧

有啊,不单是 Spectre241 ,就连 Spectre251 论坛里照样有人发出来啊,我们都已经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