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没有生成反标率如何解?

楼主(2025-06-13):
请问各位大佬,我在编译的时候也添加了选项-diag=sdf:verbose。然后在仿真目录下也生成了sdfAnnotateInfo文件,按照vcs手册说法应该里面存在反标率的信息。但是我打开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反标率的信息。有人遇到过相同情况吗,这如何解决啊?

网友A:
-diag=sdf:verbose

使用这个来打印反标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ag=sdf:verbose

使用这个来打印反标率

是这个,这个打印不出来,虽然生成了文件。我后面又试了一个选项-diag=sdf选项,就有反标率百分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