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 低通滤波器

楼主(2025-06-13):
请问大佬们,如果在带隙基准的输出端加一个二阶的低通滤波器,对噪声可以起到抑制的作用,并且可以消去上电时的毛刺,但是如果从相位的角度来看,低通滤波器会引入极点,不是会恶化系统稳定性吗

网友:
那就把内部节点的极点频率做高,外部当主极点啊。。

网友:
因为这个滤波器没有在基准环路中,所以它的极点不影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