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画MOM电容过lvs的问题

楼主(2025-06-13):
参考竞品版图,手画了一个MOM电容,电路图中放的是analogLib里的理想电容,该如何过lvs呢?

楼主:
run lvs会出现 nothing in layout

网友A:
schematic加一个金属电阻,本质是金属,但是有识别层。放到你的电容的metal里就可以了。就是用金属电阻来过LVS。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hematic加一个金属电阻,本质是金属,但是有识别层。放到你的电容的metal里就可以了。就是用金属电阻来过 ...

同意

网友:
直接将网表里的电容拿掉就行了,LVS 只会把版图中手绘MOM当作一些金属。

网友:
lvs设置里填lvs filter c(cp) open,会过滤版图cap

网友:
三楼的方法可以  加一个金属电阻就可以   在原理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