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的ERC问题求助

楼主(2025-06-13):
最近在画版图,有使用到TSMC的标准IO,但是LVS总是出现关于PVDD3AC的ERC错误:MOS connected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我看了一下release note这个错误好像不能被waived,但是看版图连线又是正确的,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该怎么解决?

网友:
应该是POWERCLAMP的电容GATE接到了POWER,SD接到了GROUND,应该可以waive

网友:
可以将release note的内容,说一下吗?

网友:
这个看描述,可能是IO内ESDMOS 管Source & Drain端分别接到Power & Ground上,正常是可以waive的,也可以看下Datasheet中的waive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