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删除所选via中位于偶数位置的对象

楼主(2025-06-13):
;Owner:mdy
;date   :20250613
;Verson:1.1
;function:删除所选via中位于偶数位置的对象
procedure(mdy_deSelectViaEven()
let((objs sortObjs LengthList obj )
objs=geGetSelSet()
objs=setof(x objs x~>objType=="customVia")
sortObjs=sort(objs lambda((x y) car(x~>origin)<=car(y~>origin)))
LengthList=length(sortObjs)
for(i 0 LengthList-1
    obj=nth(i sortObjs)
    when(evenp(i)
        dbDeleteObject(obj)
    );when
);for
);let
);proc

网友:
竖着的也可以加进去

网友A:
不用求length再用nth选择删除,这样效率低。两种替代方法:

第一个:

while( sortObjs=cdr(sortObjs)
    obj = car(sortObjs)
    when(obj
        dbDeleteObject(obj)
    )
    sortObjs = cdr(sortObjs)
)

第二个:

even = nil
foreach(obj sortObjs
    when(even
        dbDeleteObject(obj)
    )
    even = !eve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求length再用nth选择删除,这样效率低。两种替代方法:

第一个:

感谢感谢,学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求length再用nth选择删除,这样效率低。两种替代方法:

第一个:

请问第一个方法中的第一句while不是永远不成立吗?为啥可以实现删除偶数次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第一个方法中的第一句while不是永远不成立吗?为啥可以实现删除偶数次序的?
...

笔误,后面那行sortObj应为obj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误,后面那行sortObj应为obj

再看了下,没有笔误。

sortObjs一直在变短,必然会为n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