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阶CT-SDM积分器中放大器仿真方法求助!!!

楼主(2025-06-13):
求助各位,

本人最近在研究一阶CT-SDM,其中对积分器中放大器通常会要求GBW、GAIN、SR要满足一定的指标。于是对放大器进行环路稳定性仿真,TB中将放大器接成Buffer形式,放大器负载即积分电容5pF。仿真出的共模、差模环路稳定性如下图所示,看起来都是稳定的。

但真正带到图一所示的SDM电路中时,如第四张图所示,放大器输入抖动很严重,导致积分输出也存在抖动。看起来像是相位裕度不够的样子,难道是放大器仿真方法有问题?特此前来求助正确的仿真方法!!!

望各位赐教。

积分器电路及放大器TB

积分器电路及放大器TB

差模稳定性

差模稳定性

共模稳定性

共模稳定性

积分器中放大器输入端及输出端波形

积分器中放大器输入端及输出端波形

网友A:
你在积分器输出端添加对地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积分器输出端添加对地电容试试

增大米勒电容是有用的,但同时带宽也减小了,ADC性能也会下降;增大到地电容好像也有用,但同样的,相位裕度会减小,同时从ADC结果上看起来跟增大米勒电容差不多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大米勒电容是有用的,但同时带宽也减小了,ADC性能也会下降;增大到地电容好像也有用,但同样的,相位 ...

你下面testbench里总输出电容是5p+输入端寄生电容,两个电容是并联关系,而上面搭的积分器电路里面两个电容是串联关系,因此运放性能会不一样

网友B:
要实际的话,就在RC积分器电路中去仿运放的stb,在运放的输入加diffprobe。同时用tran仿真积分器的阶跃特性,这样就跟SDM的反馈阶跃特性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实际的话,就在RC积分器电路中去仿运放的stb,在运放的输入加diffprobe。同时用tran仿真积分器的阶跃特性 ...

是的,我也这么试过,但是仿出来的结果看不明白,低频增益负几十dB,中频增益18dB,高频继续掉下去;相位从-90开始,不知道啥样才算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面testbench里总输出电容是5p+输入端寄生电容,两个电容是并联关系,而上面搭的积分器电路里面两个电 ...

运放输入端寄生电容很小,0.2pF,可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这么试过,但是仿出来的结果看不明白,低频增益负几十dB,中频增益18dB,高频继续掉下去;相位 ...

积分器波特图就这样,可以自己仔细算算,熟练了就见惯了,中频时就跟普通一样了。一样看相位裕度,单位增益带宽和增益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器波特图就这样,可以自己仔细算算,熟练了就见惯了,中频时就跟普通一样了。一样看相位裕度,单位增 ...

主要是GBW处相位-285,按照360°相移震荡的话,也还有75°的相位裕度,不应该这么抖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