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useful skew设置

楼主(2025-06-13):
请问 :
  • ICC2 中哪些阶段可以使用useful skew;
  • 怎么让ICC2 工具自动给需要的地方添加useful skew

网友:
place_opt开始每个阶段都可以使用,ccd.max_pre/postpone可以调整范围

网友A:
建议在route_opt最后一个阶段去开ccd,前期不建议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route_opt最后一个阶段去开ccd,前期不建议开

你好,为什么只在route opt 阶段开,place opt 和 clock opt 阶段开ccd有什么影响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为什么只在route opt 阶段开,place opt 和 clock opt 阶段开ccd有什么影响么,谢谢
...

过早的打开ccd会导致有些datapath没有充分优化,反而对timing不利。从cts开还是route开取决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优化,有些人喜欢把timing violation留到route再fix,所以在route才打开。

网友:
我们现在的flow是从place开始就打开CCD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