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 频率PR跟综合结果差异大

楼主(2025-06-13):
遇到一个case,40nm 工艺,cpu 综合阶段能跑到300M,没有用dcg flow;PR 之后面积涨了50%,timing 勉强能到达300M,大概可能有哪些原因 ?

网友:
cpu综合,Margine怎么预留的?

网友:
原因其实主楼已经说了:没用物理综合flow。逻辑综合时序结果本来和PR相关性差

网友: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还得多找找原因才能定位,比如你可以从你pr后面积涨幅这么大开始入手,看看加进去的cell都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