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传递函数计算问题

楼主(2025-06-13):
鄙人的一个期末考试作业,这么算感觉怪怪的,哪里有问题吗,还是说就是这样

网友:
很明显有问题啊,CC引入的零点呢

网友A:
这个是简化的计算,事实上是考虑低频下增益作为米勒电容的计算方法,根据我搭二阶运放来看,其实次极点不是用R2算的,而是用第二级的gm计算,然后CC引入的零点也没有考虑。总之,计算的不是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简化的计算,事实上是考虑低频下增益作为米勒电容的计算方法,根据我搭二阶运放来看,其实次极点不是 ...

A2没输出阻抗,也就是它gm无穷大,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B:
这个题上面的电容哪个是你自己加的,哪个是原来题目上有的?   有些电容来历不明,转换也不对,  后面的计算也会跟着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上面的电容哪个是你自己加的,哪个是原来题目上有的?   有些电容来历不明,转换也不对,  后面的计 ...

接到地那两个A2Cc和Cc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到地那两个A2Cc和Cc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放大器右边的Cc不用加,  左边的A2C 改成(1+A2)Cc  这样取消跨接  Cc 然后再算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