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boost PSR分析

楼主(2025-06-14):
各位大佬,Mn1上面应该是gainboost电路,下面的Mn1是NMOS,为什么加了Mn1,Vvco的PSR可以提高40dB?
如果不加Mn1,也能用,但是PSR少了40dB

网友A:
cascode挡了一部分呗,很多psr补丁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code挡了一部分呗,很多psr补丁都这么干。

NM1是NMOS,理论上不是PMOS吗?

gainboost一般也不是这么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M1是NMOS,理论上不是PMOS吗?

gainboost一般也不是这么接的

NMOS才好挡,不过有这电压裕度一般都做成NMOS做输出管的LDO了

网友B:
很明显 放大器的两端在增加 mn1 以后  vinp 均衡了,不然 vinp 噪声是被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 放大器的两端在增加 mn1 以后  vinp 均衡了,不然 vinp 噪声是被放大了

大佬,
“均衡”没理解,可以详细说说吗?或者有什么论文可以看看

网友:
Vinp 和 Vinn 保持一致,   MN1 S端保持和 Vinp Gate 同步 这样抵消了 电源Vinp的影响,降低了  P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