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偏置结构叫什么?

楼主(2025-06-14):
经常看到这种结构做偏置,这种结构叫什么?应该如何推到其关系特性?

网友:
是这个吧?

网友A:
这不就是LV de-cap嘛

网友:
LV decap

decap

decap

网友B:
I_R1= (Vgs_M6-Vgs_M5)/R1, M6\M5工作在亚阈值区,W/L合适的话可以得到零温度系数的压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_R1= (Vgs_M6-Vgs_M5)/R1, M6\M5工作在亚阈值区,W/L合适的话可以得到零温度系数的压差, ...

公式写错了吧?R1两端的电压就是 Vgs_M6,为何还去减 Vgs_M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式写错了吧?R1两端的电压就是 Vgs_M6,为何还去减 Vgs_M5

抱歉,大意了,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_R1= (Vgs_M6-Vgs_M5)/R1, M6\M5工作在亚阈值区,W/L合适的话可以得到零温度系数的压差, ...

感谢!但我就是不太能推到出如何设置W/L以达到零温度系数的公式,您方便进一步解答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我就是不太能推到出如何设置W/L以达到零温度系数的公式,您方便进一步解答一下吗
...

这个不是零温,前面是我看错了写的,忽略那个回答

网友:
MOS管的vgs在亚阈值区和强反型区有相反的温度特性, 所以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点, 使得vgs接近于零温度系数.
另外需要考虑corner的影响, 添加trim电路.

网友D:
I = Vth6 /R --> CTAT

這電路你是不是只給一半, 他另一半是一個 類似const Gm

兩個混起來去作出0TC current

网友:
引用 网友D:
I = Vth6 /R --> CTAT

這電路你是不是只給一半, 他另一半是一個 類似const Gm

恒流电路有见过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LV de-cap嘛

不是decap  gate没有接vdd

和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