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前后仿阻值差过大

楼主(2025-06-14):
mim电容前仿时,选择的是1pf电容,但在提参后,出来的效果是容值变大为原来的2倍。这个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纯应对电容用gate level,但模拟电路其他部分也同样适用gatelevel么。 transistor level与gate level的 ...

gate level 对于没有设置hcell等器件我记得会采用transistor level去提取,对于mom,mim,RFmos这种会用gate level提取

网友A:
开了transistor level就会重复提

网友B:
第一种可能性是工艺角的影响,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端接效应。如果输入阻抗(如测试夹具)较高,特别是在高频情况下,MIM电容模型中的并联等效电路可能会引起额外的影响。例如,在实际测量中使用的是带有50欧姆匹配电阻的探针或者其他高阻抗设备时,这会影响提取出来的真实参数,并导致仿真结果出现偏差,另外还要检查模型本身是否存在不准确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transistor level就会重复提

模拟电路不都是用transiso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可能性是工艺角的影响,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端接效应。如果输入阻抗(如测试夹具)较高,特别是在 ...

mim电容版图没有接任何Path,Port直接放在正负极板上,跑完电容的后仿,直接放在原理图中,跑的后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拟电路不都是用transisot么

transisot level 的话,如果对应的hcell等相关文件没有设置好,可能会出现重复提取的情况,即model=1pF,pex=1pF,total=2pF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ansisot level 的话,如果对应的hcell等相关文件没有设置好,可能会出现重复提取的情况,即model=1pF, ...

单纯应对电容用gate level,但模拟电路其他部分也同样适用gatelevel么。 transistor level与gate level的区别在哪 ,哪种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