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DTC电容的添加

楼主(2025-06-14):
最近在用C的3DIC(其本质还是innovus)设计interposer,在添加DTC电容的时候遇到了些问题。

我的DTC电容是在lef文件中定义的,看到定义的class是block,电容有两个pin,在lef中,一个pin叫做N1,一个pin叫做N2。
但是在实际设计中,我需要将电容插在特定的power rail上,例如N1连接VDD,N2连接VSS。
我在inovus中用了addDecap -pgNet这个命令,DTC插入正常,但是pin叫的net并没有更改,属性依然是NIL,导致我现在没有办法连接到power rail上。
请问这种block的pin角net应该在innovus里面定义,还是应该写在lef中?还是说我的命令用错了?

网友A:
看一下addInst这个命令能不能用? addInst -physic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addInst这个命令能不能用? addInst -physical

谢谢回复,试了一下不太行,个人理解需要定义一下pin的电源网络和gnd网络,但是addInst里面没有相关参数,只是添加了实例。

网友A:
addInst ***
+
globalNetConnect ***

然后保存Netlist,
saveNetlist -includePwrGnd,看一下有没有PowerGround的链接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Inst ***
+
globalNetConnect ***

谢谢您的回复。

最近尝试了一下,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理解如下。

1、addInst命令不是关键,我尝试了addDeCap命令,与addInst命令一样可以完成block的摆放操作,该命令在定义单位容值后,可以用-totCap参数完成目标容值的插入操作,个人认为相较于addInst更为简便直接,这俩命令殊途同归。

2、globalNetConnect命令是我之前的疑惑点,当时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定义pin属性要用一个含有“connect”字眼的globalNetConnect命令,应该是有define之类的字眼才对,或许这里的connect指的是逻辑上的connect吧。

3、目前用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tielo -pin "pinname" -instanceBasename "instancename"定义了pin脚的网络,操作后pin的net属性已成功从“NIL”变为“VSS”。

4、感觉cadence可以在addDeCap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个参数,用来定义pin的网络,这样会更方便,不知道cadence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只能说每种工具有这个工具自己的使用逻辑。可能自己想要的逻辑工具没有,也可能工具的逻辑并不符合自己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