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R+C与R+C+CC时,前后的C不一样

楼主(2025-06-14):
40资产
提取的版图是简单的一个Mim电容。以PLUS端为例,R+C时,C=9.325*e-13;R+C+CC时,C=4.49*e-16,CC=9.322*e-13。
有两个问题:1.两种模式提取的C,为什么相差这么大?2.两种模式提取的电容值总和为什么接近?

网友:
因为 R+C 并不是在 R+C+CC的基础上去掉 CC,是将连接至 n1 和 n2 两个节点之间的 C12 等效为连接至 n1 和地之间以及 n2 和地之间的两个电容 C1 和 C2。这种等效对于数字电路通常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某些模拟电路,可能会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