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LIUM安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6-15):
安装结束后执行simvision出现
/home/eda/cds/XCELIUM2109/tools/bin/simvision: line 71: /home/eda/cds/XCELIUM2109/tools.lnx86/simvision/bin/svbit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home/eda/cds/XCELIUM2109/tools/bin/simvision: line 118: /home/eda/cds/XCELIUM2109/tools.lnx86/simvision/bin/simvision.ex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查对应的文件夹下,是有这两个文件的
有遇到过的前辈吗?如何解决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安装glibc-2.28-164.el8.i686即可(Redhat8.10版本)

网友A:
what distro xcelium runs on? also make sure u ran the 64-bit bin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at distro xcelium runs on? also make sure u ran the 64-bit binary

redhat8.10

网友A:
check path defines and make sure 64-bit path comes first , i.e puts tools/bin/64bit on the top of rest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path defines and make sure 64-bit path comes first , i.e puts tools/bin/64bit on the top of re ...

this is my .bashc

export INCISIV_HOME=$Cadence_Dir/XCELIUM2309
export LM_LICENSE_FILE=$Cadence_Dir/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INCISIV_HOME/tools.lnx86/lib
alias irun="$INCISIV_HOME/tools/bin/irun"
alias simvision="$INCISIV_HOME/tools/bin/simvision -64 &"
alias simvision="$INCISIV_HOME/tools/bin/simvision"
alias ncvlog="$INCISIV_HOME/tools/bin/ncvlog"
alias ncsim="$INCISIV_HOME/tools/bin/ncvsim"
alias ncelab="$INCISIV_HOME/tools/bin/ncelab"
alias ncvhdl_p="$INCISIV_HOME/tools/bin/ncvhdl_p"
export SPECMAN_HOME=$INCISIV_HOME/components/sn
export SPECMAN_DIR=$SPECMAN_HOME/
export PATH="$PATHINCISIV_HOME/bin"
export PATH="$PATHINCISIV_HOME/tools.lnx86/bin"
export PATH="$PATH:$INCISIV_HOME/tools.lnx86/dfII/bin"

网友B:
你在 .bashrc 里设定的环境变量 INCISIVE_HOME 指向的是 XCELIUM2309 , 为啥你执行 simvision 的时候指向的是 XCELIUM2019 的一个路径?还是PATH 没有设置对。等你source .basrhc 之后,用 echo $PATH 来看看实际的PATH的搜索路径是怎么个顺序,如果在靠前顺序的路径里就有 simvision,那你执行的时候就是匹配不到后面的 XCELIUM2309 里的 simvi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 .bashrc 里设定的环境变量 INCISIVE_HOME 指向的是 XCELIUM2309 , 为啥你执行 simvision 的时候指向的 ...

你好,感谢回复

我安装了2109/2309,运行报错相同;刚刚失误提供了切到2309的bshell,指向没问题

网友A:
just makes sure $xlm_inst_dir/tools/bin/64bit comes first while u define the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just makes sure $xlm_inst_dir/tools/bin/64bit comes first while u define the path

ok,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25-07-20):
实用对话。太感谢了。我们正在等待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