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t7.9的镜像文件失败,提示看不懂,请大家帮看看

楼主(2025-06-15):
挂载一个redhat7.9的镜像文件,挂在命令为mount -o loop /home/tools/iso/rhel-server-7.9-x86_64-dvd.iso /mnt/ISO/
提示mount: wrong fs type, bad option, bad superblock on /dev/loop0,
       missing codepage or helper program, or other error

       In some cases useful info is found in syslog - try
       dmesg | tail or so.

然后我查看了 dmesg | tail ,提示完全看不懂
[  200.571633] sd 13:0:0:0: [sdb] No Caching mode page found
[  200.571635] sd 13:0:0:0: [sdb]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  200.576720]  sdb: sdb4
[  200.579808] sd 13:0:0:0: [sdb]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  200.792673]  sdb: sdb4
[  569.050371] loop: module loaded
[  894.735714] tg3 0000:01:00.0 em1: Link is up at 1000 Mbps, full duplex
[  894.735721] tg3 0000:01:00.0 em1: Flow control is off for TX and off for RX
[  894.735723] tg3 0000:01:00.0 em1: EEE is disabled
[  894.735735]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m1: link becomes ready
换一个镜像文件能够挂载成功,请问各位是什么情况?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镜像文件下载有问题,最可靠的检查代码是检查md5sum,简单点是在Windows下能查看里面的内容么?

网友A:
make sure iso file is not corrupted and try again with option '-t iso96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ke sure iso file is not corrupted and try again with option '-t iso9660'

file -t iso9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