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在terminal里,用什么命令打开 strat RVE

楼主(2025-06-15):
在terminal里,用什么命令打开 strat RVE

网友A:
strat 是 啥? 是要打开calibre rve? 可以使用calibre -gui -rve xxx/sv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at 是 啥? 是要打开calibre rve? 可以使用calibre -gui -rve xxx/sv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at 是 啥? 是要打开calibre rve? 可以使用calibre -gui -rve xxx/svd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