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中的npn管在绘制版图时出DRC错误,求助!

楼主(2025-06-15):
smic 180nm cmos工艺中,使用npn管绘制版图时,进行drc检查时,提示下图错误,求助各位该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这是Border层没画导致的,block级的可以waive掉 顶层在考虑

网友:
直接waive掉,不用管,就是个标识层 最后top画就行

网友:
BORDER这层layer是定义top  layout pattern的边界。
是否忽略,需要具体工艺节点,具体分析。
如果遇到模块级的,比如LDO_TVDD或者TX等。
需要完成布局之后,就验证一版full chip的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