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Sigma-Delta ADC第一级积分器中的OTA方案求助

楼主(2025-06-16):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信号带宽200kHz,ENOB=18bit的sdm,我目前定的方案是:4阶3bit量化,osr = 50,0.18um工艺,电源电压3.3V。按照精度要求算出来的第一级积分器中的OTA负载电容达到了20pF,GBW=200MHz。我试了下套筒式共源共栅+Gain-Boost结构,发现主运放中的pmos尺寸达到了700um/600nm,现在有以下顾虑:
1) 这么大的功耗和尺寸,OTA的版图会不会很难画,后仿性能和前仿差距会很大吗?(最主要的顾虑!)
2) 能不能用class AB或者输入级工作在亚阈值区提高跨导效率?或者有更好的方案吗?
3) 看各种硕博论文,SDM第一级OTA很少采用class AB是因为它的线性度不好带来谐波失真吗?
4) 假如我的方案不可行,请大佬给一个合适的方案(比如换架构、换工艺和电源电压等等)!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1. 面积不是问题,功耗不是问题,都距离特别大还远得很。另外,这种信号带宽,为啥不考虑NMOS做差分对?而且你用了4阶3bit,OP带宽完全不用200MHz,你的SDM时钟应该是400k*50=20MHz吧,OP带宽有个60-70MHz足够了。

2.和3. class-AB不是线性度不够,而是带宽和稳定性不好调整。
4. 你的方案很好了。

网友B:
1)不会 2)可以用但是效果不一定好 3)可以用但是效果不一定好 4)请先计算和仿真出运放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你都没提,再选运放结构。

网友:
3bits量化的话,量化噪声应该很小了,套筒应该够满足输出摆幅了

网友:
1) OTA尺寸大影响版图与后仿?         | 是的,非常重要,应避免过大输入管,建议用双级OTA架构。
2) 用Class-AB或亚阈值输入提高gm效率? | 理论上可行,但会显著降低线性度,**不推荐**用于高精度SDM。
3) 为什么高精度SDM不使用Class AB?  | 因为其线性差,带来明显失真,尤其影响THD和SFDR。
4) 如何改进方案?                | 用双级OTA,换先进工艺,增加OSR,控制输入管尺寸,避免太大负载电容。

网友C:
cascode作输出摆幅浪费了,不说三级,起码做个两级结构,ab输出是常用的,做得好不会有什么稳定性或者线性度问题。
做运放之前先用理想单元把整体搭完,然后评估各级输出摆幅和对阶跃响应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面积不是问题,功耗不是问题,都距离特别大还远得很。另外,这种信号带宽,为啥不考虑NMOS做差分对?而 ...

谢谢大佬回复!已经用了nmos做差分对,但是因为电流需求大所以pmos尺寸不得不大。另外为什么OTA带宽60-70MHz就可以了呢,理论上要让积分器在Ts/2建立精度非常小,GBW=10Ts应该会比较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会 2)可以用但是效果不一定好 3)可以用但是效果不一定好 4)请先计算和仿真出运放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 ...

谢谢指教!Simulink仿真得到的运放输出摆幅为±0.4*(3.3/2)=±0.66V。考虑到电源电压3.3V,电压裕度比较充足,选用套筒式cascode依然能达到输出摆幅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scode作输出摆幅浪费了,不说三级,起码做个两级结构,ab输出是常用的,做得好不会有什么稳定性或者线性 ...

谢谢回复!我觉得本设计要是采用两级运放,第二级由于要推远次极点,管子的尺寸和功耗会更大,可以推测pmos的宽为700um*2.5=1750um,不过看了大佬们的回复感觉也许尺寸和功耗并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Simulink仿真得到的运放输出摆幅为±0.4*(3.3/2)=±0.66V。考虑到电源电压3.3V,电压裕度比较充 ...

因为你是用多bit反馈,一般每个周期信号幅度变化会很小的。

另外,10T的建立时间太夸张了,3T其实足够了啊。按照半周期算也就6倍肯定够了。

网友(2025-07-16):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是用多bit反馈,一般每个周期信号幅度变化会很小的。

另外,10T的建立时间太夸张了,3T其实足够了 ...

大佬,请问1. 这个带宽是 op的开环带宽 还是 带了反馈的 闭环带宽。 2.还有就是 一般 量化器的vref 会怎么选取,1V还是2V,还是其他的? 3. 还有就是 dac反馈 的vref该怎么选取?量化器 vref 和 dac vref 怎么选取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Simulink仿真得到的运放输出摆幅为±0.4*(3.3/2)=±0.66V。考虑到电源电压3.3V,电压裕度比较充 ...

老哥,这个运放输出摆幅为什么是这么计算的?我在simulink建模给real 积分器模块的Saturation赋值直接为1,总感觉这么给不合理。小弟刚开始学习sigma delta adc,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