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中波形trace变化情况

楼主(2025-06-16):
300资产
在Verdi中追波形的无法直接定位到当前变化的RTL语句,而是会跳转到所有可能变化情况的第一句,请问如何解决,能双击波形的直接定位到导致波形变化的语句?

网友:
不行;

比如:e=a+b+c+d;
a=a1&a2;
b=b1&b2;
c=c1&c2;
...
你想看e的变化是谁引起的,a,b,c,如果都同时变化,那么就是有3种可能性

楼主:
我的意思是点击波形的变化沿,比如说状态机的变化,一般来说双击波形后会在RTL处直接定位到引起当前波形变化的语句的位置。但是我现在双击波形后RTL会跳到状态机跳转的所有语句的第一句,无法知道是哪条语句引起的波形的变化。

网友:
如果赋值是唯一的,verdi可以跳过去;如果是有多个源头的,verdi就不会准确的跳过去了。比如state=1,出现在几个地方,verdi是不会推导出哪个行真正导致了stat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