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回片后所有PIN脚受干扰,呈现三角波

楼主(2025-06-16):
300资产
先介绍一下我遇到的问题和背景:该芯片是一款BUCK芯片,die size约500万um²

我们用示波器采用最小环去抓取EN(弱源输入)/FB(外部电阻分压)等输入输出引脚,都能发现在上管开启的瞬间会有一个几百mV的电压上冲,随后缓慢下降。

关于这个异常,我们测试上做了的尝试有:降低上管开启速度、减小VIN电压、降低负载电流,这些措施都能够有效降低这个电压上冲的高度,由此推测是芯片PGND在开关瞬间大幅度波动带来的问题。甚至如果提高PIN脚电压到1V左右,该上冲会完全消失

在FIB上我们把ESD器件(fullyiso的GGNMOS)切除就能够解决该问题,但是一直分析不清楚产生该现象的原理是什么,求助论坛大神!!
下图的黄色是FB波形,红色是SW波形

网友:
有可能是功率管上的寄生电感导致的振铃

网友A:
看起来像寄生电感引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寄生电感引入的

确实感觉和振铃有较大的联系,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切掉ESD以后,就不会影响到PIN脚呢?

楼主:
别凉啊,大佬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