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VBG在高压时完全失效,有什么简单一点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5-06-16):
环路的相位裕度只有50多

网友A:
看看你的启动电路,是不是leakage太大了

网友B:
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启动电路,看看是不是leakage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启动电路,是不是leakage太大了

是的是的,启动电路使用的管子类型有些问题。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启动电路,看看是不是leakage太大了

是的,就是启动电路的问题,谢谢大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