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结成buffer形式,输入从0到vdd(1.5v),输出不是连续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5-06-16):
仿真了一个运放,一般来说运放会在中间范围都正常工作,但是我仿真的时候,有一些区间无法工作是什么情况

大概画了一下输入输出的示意图,黑色为输入电压,蓝色为输出电压

网友A:
dc sweep的结果吗?那可以看看异常电压输入时的dc op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运放相位裕度为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相位裕度为正么?

牛的牛的,确实是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sweep的结果吗?那可以看看异常电压输入时的dc op哪里出问题了

嗯嗯,解决了,是楼下说的相位裕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