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C_28_MC2软件安装、使用教程救助

楼主(2025-06-16):
根据搜索到的消息来看,目前应该只缺一个license,向大家求一个license,可有偿,还想找小伙伴探讨MC2的使用方法

楼主:
谢谢您,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885202-1-1.html,3楼

您好,我按照那个帖子的指导替换了两个文件之后需要做什么呢?

网友A:
不需要启动license,直接运行compiler就可以了。具体的compiler的操作,你看下安装后的目录里面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启动license,直接运行compiler就可以了。具体的compiler的操作,你看下安装后的目录里面的文档。 ...

谢谢老师我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启动license,直接运行compiler就可以了。具体的compiler的操作,你看下安装后的目录里面的文档。 ...

我的问题解决了,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B(2025-07-20):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感谢您的帮助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遇到mco需要passwor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遇到mco需要password的问题

你应该没有破解成功,你去看一下楼上那个帖子,直接把crk里面的文件替换相应的路径下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885202-1-1.html,3楼

Man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