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接收机高温下IIP3恶化严重的原因

楼主(2025-06-16):
高低温时IIP3恶化严重

网友A:
高低温下dc工作点是不是差异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温下dc工作点是不是差异太大了

是的,高温下dc电流大一些,但是我用的正温度系数的偏置电路,大佬,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