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ture时,有些pattern的scan_en一直保持为1

楼主(2025-06-16):
如上图仿真情况:为何有些pattern的scan_en一直为1,没有出现capture阶段scan_en=0的情况?serial仿真显示0 mismatches,这种情况后期ATE scan测试会有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是功能的问题,现在仿真都有问题,后期测试大概率有问题,建议具体看看为什么仿真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功能的问题,现在仿真都有问题,后期测试大概率有问题,建议具体看看为什么仿真会出错 ...

pattern仿真都是0 mismatch呢,也没报错,就是想不明白这个波形怎么这样,和理论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ttern仿真都是0 mismatch呢,也没报错,就是想不明白这个波形怎么这样,和理论不通
...

Mismatch 就是pattern,出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match 就是pattern,出错了啊。。。。

我是显示没有mismatch啊  不是仿真成功了嘛?就是波形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显示没有mismatch啊  不是仿真成功了嘛?就是波形看不懂

理解错了,sorry

网友B(2025-10-11):
chain test 时 scan_en 不用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in test 时 scan_en 不用拉低

谢谢,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