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佬们一个ESD问题

楼主(2025-06-16):
佬们,这是我的输出数据口的结构,其中PMOS功率管和NMOS功率管为了防止击穿都采用了ESD的画法,现在测试结果为DOUT对VDD打正向2500V失效,目前我分析下来可能是P功率管到VDD的金属线可能太细,才5um。另一个是ggnmos的尺寸太小,还有173欧姆的限流电阻用的是POLY电阻,被烧坏。我是看知乎有篇文章说输出级一般不需要使用ggpmos,测试下来和他说的差不多,2000V能过。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可能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小弟在此跪拜。

网友A:
DOUT对VDD打正,DOUT与VDD之间压差为GGNMOS+diode(路径2),看你的管子尺寸应该是用的是5V器件?所以DOUT+diode电压应该至少在8V以上?假设是8V,那么电阻上的压降大概是7.3V,那么电阻流过的峰值电流大概是42.2mA,查一下设计手册或者ESD guide里面是否有电阻对应的TLP 峰值电流数据,或者结合2KV PASS,2.5KV Fail的结果大概计算一下应该也能得到这个电阻的峰值电流数据。
173ohm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目标的ESD 等级是多少?如果对于上拉能力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是否可以把电阻变大?

另外有一些好奇的地方,NMOS功率管栅极悬空,其ESD保护管栅极接地,DOUT对GND打正时不会先触发功率管吗?目前DOUT对GND打正的失效临界点大概是多少呀

一些拙见,欢迎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UT对VDD打正,DOUT与VDD之间压差为GGNMOS+diode(路径2),看你的管子尺寸应该是用的是5V器件?所以DOUT+ ...

谢谢佬,我还有几个问题。为什么DOUTVDD打正,会首先从GGNMOS路径走,而不是从P功率管路径走呢?这个电阻目的是用来限流,上拉能力可以改,加大阻值好像确实可以减少电阻流过的电流,目标ESD等级为3500VNMOS功率管栅极不是悬空,而是内部信号,DOUTGND打正的数据,我去问问,他们只给了DOUT打正对VDD时在2500V失效的结论。

网友A:
HBM 2KV对应峰值电流 2KV/1.5Kohms(人体等效电阻)=1.3A,如果从电阻走就一百多V了,在这之前GGNMOS早就已经导通了,所以大部分电流都是走的路径2.
如果对上拉能力没要求,根据2KV PASS的结论以及目标值3500V,似乎电阻增大一倍就可以满足ESD要求啦?
NMOS功率管栅极肯定是接了内部信号的,但是NMOS栅极如果没有电阻或者其它下拉的话,在打ESD的时候栅极应该是悬空的,栅极悬空的N管在打ESD的时候会更容易触发,不过也不一定,也要看内部版图的连接。

网友B:
173的电阻layout画宽点,不烧坏就可以了。或者阻值增大。这个设计瓶颈在电阻的过流能力上了。

网友C:
大胆一点,把电阻通过FIB短掉,这样VOUT对VDD打正压时通过寄生的二极管到达VDD,如果VOUT对VDD打负压时,通过VDD对GND寄生的NPN然后到达正向diode到VOUT,可以一试,这个要看路径上的电阻以及TLP算下来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BM 2KV对应峰值电流 2KV/1.5Kohms(人体等效电阻)=1.3A,如果从电阻走就一百多V了,在这之前GGNMOS早就已 ...

谢谢佬,豁然开朗,已把电阻加大,等待流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3的电阻layout画宽点,不烧坏就可以了。或者阻值增大。这个设计瓶颈在电阻的过流能力上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胆一点,把电阻通过FIB短掉,这样VOUT对VDD打正压时通过寄生的二极管到达VDD,如果VOUT对VDD打负压时,通 ...

这肯定不行,功率管尺寸太小,不能走上面的路径

网友D:
"PMOS功率管和NMOS功率管为了防止击穿都采用了ESD的画法", gate接地的NMOS也是 ESD rule吧。   第一:P功率管不需要esd rule。 第二:电阻如果不是非常非常细吧,也不会出问题。 第三:基本上问题出在N功率管和ggnmos的版图布局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PMOS功率管和NMOS功率管为了防止击穿都采用了ESD的画法", gate接地的NMOS也是 ESD rule吧。   第一:P功率 ...

放一下这两个n的版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佬,豁然开朗,已把电阻加大,等待流片测试

这么草率的嘛,这么改前提是坏在了电阻哪里,不得先做热点看一下

网友:
路径2在3.5kV下的压降减掉1V,然后除电阻值,得到的电流不能超过pmos走线能力,也不能超过电阻能力。

看工艺情况,non-silicide大概5mA/um

网友E:
请问这个173欧姆的电阻用什么类型的电阻做啊?W/L是多少?如果是我,估计得选P-POLY电阻,一个方块大约350欧左右,那我W/L应该选用4U/2U, 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173欧姆的电阻用什么类型的电阻做啊?W/L是多少?如果是我,估计得选P-POLY电阻,一个方块大约350欧 ...

ploy no salicide,算ESD LOOP压降,得到支路电流,除以单位宽度过流能力(5mA/um),得到W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肯定不行,功率管尺寸太小,不能走上面的路径

1.80um的PMOS器件,走的是正向寄生二极管,不见得不行;2. 80um PMOS寄生的PNP开启电压高并且只有pin对电压打负压才会走PMOS,而且寄生的PNP Vt2是高的,真的可以切掉电阻试一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佬,豁然开朗,已把电阻加大,等待流片测试

其实你设想的ESD通路是GGNMOS+Diode(通路2),所以需要避免ESD 电流走通路1(通路1的PMOS尺寸太小),但是实际ESD测试结果还是有ESD电流走了通路1(Poly 电阻烧毁),改进机制两个方面:1)继续增加通路1抗ESD的能力(比如增加电阻等)2)通路2的需要更快开启(这也是你失效原因),所以采用GCNMOS形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173欧姆的电阻用什么类型的电阻做啊?W/L是多少?如果是我,估计得选P-POLY电阻,一个方块大约350欧 ...

POLY电阻可以但是2u感觉太细了,十几mA的电流可能就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设想的ESD通路是GGNMOS+Diode(通路2),所以需要避免ESD 电流走通路1(通路1的PMOS尺寸太小),但 ...

是的,目前已增大了电阻,以及加大了通路2的GGNMOS尺寸,GCNMOS话需要加电阻和电容,考虑到面积问题,就没有考虑。

网友E:
那请问你这个173欧姆的电阻具体怎么做,主要想了解一下你W打算做多宽?还请问GGNMOS和GCNMOS比较,同样的MOS尺寸,GCNMOS的能力更强一点吗?是不是因为表面通过的电流会比MOS背面的寄生三极管的通过的电流更大吗?GCNMOS主要就是多一个电容和反相器吧,反相器面积很小,主要是那颗电容,可以到处塞到PMOS和NMOS的中间吗,因为正好大PMOS和大NMOS之间要多留一点间隔,防止LATCHUP,这样放中间不占用额外的面积,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请问你这个173欧姆的电阻具体怎么做,主要想了解一下你W打算做多宽?还请问GGNMOS和GCNMOS比较,同样的MO ...

GCNMOS我不是很清楚,不敢乱说,电阻W最起码得20u朝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