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解S家iip,教我解开iip免费分享给你!!!

楼主(2025-06-16):
谁会解S家iip,教我解开iip免费分享给你!!!
海鲜买了个   dw_iip_DWC_pcie_ctl_6.00a.run,按照网上的破解教程做了,始终解不开。谁能教我怎么装到虚拟机上并且coreConsultant能正常用,iip免费分享给你。

网友:
可以解决

网友:
分享来帮你试试

网友A:
用IP_decryptor 可以解开,咸鱼有卖,解包后上传虚拟机,创建一个软连接指向6.00a目录,环境变量里设置DESIGNWARE_HOME指向软连接,coretools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B:
decrypt XXX.run  论坛上能找到老毛子的 ipdecrypt软件

网友:
可以帮忙解,还解不到可以私信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IP_decryptor 可以解开,咸鱼有卖,解包后上传虚拟机,创建一个软连接指向6.00a目录,环境变量里设置DES ...

试了下。用ip_decryptor解出来的。还需要crack coretool吧。似乎用以前pubkey checksum方式弄coretool,弄不成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用ip_decryptor解出来的。还需要crack coretool吧。似乎用以前pubkey checksum方式弄coretool, ...

只要coretool正常打开就可以,和其他工具破解方式一样,不同版本工具破解方式会有些差异。license文件里要把对应IP的feature加全,可以正常生成src。bomData\Synopsys\Hdl.kb也可以直接用ip_decryptor解出rtl,是最原始的rtl,包含的宏定义太多,可读性差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coretool正常打开就可以,和其他工具破解方式一样,不同版本工具破解方式会有些差异。license文件里 ...

我用ip_decryptor解了一下run包,用以前的方式crack coretools2024-09-SP2-2,启动了fake license,但是coretool会报找不到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coretool正常打开就可以,和其他工具破解方式一样,不同版本工具破解方式会有些差异。license文件里 ...

那应该是coretool 2024.09开始的版本破解姿势不太一样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有好心人帮忙解决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分享 步驟根軟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ip_decryptor解了一下run包,用以前的方式crack coretools2024-09-SP2-2,启动了fake license,但是co ...

没用过2024的版本,我用的是22.06和23.09都没这个问题,22.06是论坛上找的破解方式,好像用了1patch,时间久了,详细步骤记不清了,23.09不是我安装的,不了解如何破解

fake license指的是coretool的错误,还是IP的错误,如果是IP的错误,估计是license格式不对

网友:
包发我,免费帮你解

网友(2025-08-11):
hello,能用ip_decrypt最新版14.1,和您交换一下iip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coretool正常打开就可以,和其他工具破解方式一样,不同版本工具破解方式会有些差异。license文件里 ...

大佬,请问如何用p_decryptor解出bomData\Synopsys\Hdl.kb里面的rtl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问如何用p_decryptor解出bomData\Synopsys\Hdl.kb里面的rtl呢?

执行 decrypt.exe  hdl.kb
不要加任何参数

会生成Hdl.kb_decrypted.tar这个文件,用解压缩工具解开就可以看到源码

网友(2025-09-25):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有好心人帮忙解决了

请问朋友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crypt XXX.run  论坛上能找到老毛子的 ipdecrypt软件

没找到ipdecrypt软件,哥